液晶上半部分显影

楼主(2010-05-09):
小弟修过几个液晶是上半部分三分之一正常显影,下边全白屏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也有一台样的显示器,应刻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想研究的话,可以换换屏上的芯片试试,不过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我有两个一样的那个是闪烁,我把屏上的所有芯片都对调了还是一样    液晶屏里面还有集成电路吗?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中讨论很多,一般可以确定是屏了。

网友:
我是说怎么修 我知道是屏坏哦

网友:
屏侧面的矩阵芯片缺电压,有测试点可以飞线。没有测试点。屏报废。

网友:
屏侧面没有矩阵芯片啊  是不是集成到屏里面了

网友:
屏坏了,具体的说是屏侧边的3个矩阵芯片最上面一个缺电压,先拆开看看侧边是否有软排线,有的话就飞线试试。如果没有软排线,那就是矩阵芯片值在基板上了,没法修、---基板是指屏上的电路板还是指玻璃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