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 怪问题

楼主(2010-05-09):
各位朋友好,

小弟有一台X200s,按系统后驱动全总安装完必,重启电脑到了进入桌面就死机,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重启电脑就能进入系统。

我试着装各种GHOST的系统,安装版,WINDOWS 7都没有用,一装好显卡驱动后

重启电脑就死机!

机器是集显HD4500,我也换过内存,还是一样的问题!

在这里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高版本系统可以装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在保的就拿去保吧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系统里面的一键恢复吗?如果是就是显卡有问题了,如果不是,请用纯净版系统安装。因为这种机器对驱动要求比较高

网友:
显卡驱动是自动安装上的还是你自己下载安装的

网友:
上次一个T400的,更新了BIOS后花屏,看过说明后才知道,需要升级显卡驱动,好像是ATI 3450的

你这个X200S,我刚才到LENOVO网站看了,安装显卡驱动,唯一的一个提示就是

网友:
是的,可以先更新一下显卡驱动,再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没装对
你从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6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还不行的话,用纯净版安装XP

网友:
你有没有更换内存,硬盘什么的先排除一下啊

网友:
装原厂驱动没问题的

网友:
先装驱动,按照观望提示的操作,如果不行,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在安装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