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明基暗屏为啥用一个多月就又坏了呢,

楼主(2010-05-09):
近期修了几台明基的显示器,都是暗屏,两组5707,9024 .22电容都换了,高压也加焊了,用了一个多月就都回来了,
难道是我用的配件的质量有问题??
暗屏

网友:
一个可能,是那个线圈也是坏的

网友:
但是还用了一个多月了呢, 中途没有一次闪黑的现象, 也不能这个台线圈都坏了吧, 有点太巧了,

网友:
电容 质量一定要好

网友:
很有可能配件质量不好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的,如果说是配件质量不好的话,怎么也能用一个月呢。全部加焊再试下。应该还是某些元件老化造成的

网友:
修这个必须补焊升压变压器

网友:
烧C5707 一般都是160v的电容虚焊问题,你只要是把电容焊好,再补焊一下高压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 还有件 有问题。

网友:
测量升压变压器各脚补焊一下,再就是升压电路好的高压板都是日本红宝石的电容,换国产的要好一些的

网友:
升压变压器
也一起换!不就那几个破件吗?画个圈把它们都埋啦,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