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NEC CLD投影仪清洗后三色不重合怎么调试

楼主(2010-05-09):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拿来NEC的投影仪说是要清洗过滤网和过滤镜片,因为本人第一次接触投影仪,所以对投影仪不是很懂。客户走了之后就小心翼翼的对投影仪进行拆除分解,将过滤网清洗干净后,就拆下了投影仪的最主要的部件(镜头及液晶片组件)。后悔啊,当我将三个液晶片拆下清洗干净后再装上试机时发现RGB三个颜色再也不重合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那三个液晶片是绝对不允许移动位置的),怎么调试也不行,所以我在这里真诚的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调试方法,帮小弟一下,谢谢了!
投影仪

网友:
论坛上已经有很多介绍三片液晶重合的方法了,仔细看一下,ID为:广州硬盘.文创,都是液晶的高手,注意看一下他们的贴就行,

网友:
不会调的调到你发毛都调不回来的,调那个玩意儿,自己没有师傅带过要靠自己学会调液晶片的话要花上不少代价的。我们平时清洗液晶片都是整个球体拆下来放在水龙头下用水猛冲,完后再用风筒吹干,就行了。要调液晶片,先将三片的液晶的固定钉子松开,然后固定其中的一块来做基准,然后打开白色的十字方格测试软件,小心移动另外两块液晶其他的一块,用卡片档住另外一块,使其中两块的颜色十字方格重合,再加502固定,完后得两块液晶颜色重合后再调另外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这样子,调液晶很不爽的,非常麻烦的事。一不小心液晶就搞死了,几百块就没了。。。。。如果自己不会调,最好找别人调吧,省事点又没有风险

网友:
真诚的谢谢楼上两位,我按照“广州硬盘”的方法调试了一下午,终于将三色基本重合了,不过仔细看还是有一点不爽,不过客户还是接受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这把收得几米?够本不?

网友A(2014-06-12):
楼主 。能否 把 广州硬盘的 那篇文章。 。。。给个链接 看下 。。。谢谢了

网友(2015-08-10):
这个很难吧,严格来说,要对准到每个晶格才行。有专业厂家介绍下厂家的调整方法

网友(2015-11-26):
#在这里快速回复#广州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