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0-05-09):
一块映泰m7ncg 400主板nf2芯片组,能启动,诊断卡代码 F -
上假负载测试复位信号0.17v   pg信号0.15  时钟0.44v 有几个时钟还没有电压   参考电压2.5v没有电  别的都对 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假负载复位和PG信号都异常
CPU电压多少?板子其他供电点电压是多少
PCI_RST信号正常否?

网友:
cpu 电压 1.65v

网友:
查查14.318是否起振  加焊北桥  NF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如果  单纯的cpu无电压  其他是否有电压 比如内存的电压 总线 南桥电压是否有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

网友:
VRMlPWMGD是否正常,电源管理芯片主要测试脚是否有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