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T显卡更换电容后无供电

楼主(2010-05-09):
昨天来一个客户,7600GT显卡256M,其中有一个电容 为FZ5L的电容 容量为1600UF 6.3V ,更换后插在电脑上一开机,发现不亮!!!!  后来发现一个在电容附近的三级管发烫,按同样型号的管更换后 还是不亮,一测发现无供电?求思路!

网友:
查控制级电路,有可能PWM或电路不良

网友:
1000UF6.3v应该是输出端电压的滤波是容,
查上管,可能上管无输出。。
显卡不亮需要查的地方很多。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否会测供电?

网友:
你连基本的测试都没有搞.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顺着电容差早查找 上一级。 上管G级是否有控制电压

网友:
该不会是短路到侧不到电压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的电容是坏的呢?电容坏也会导致

网友:
电容是不是也有分别啊,有人换了电容不亮我重新找2个新的换上就亮了,换下的电容换到主板上也是好的,好像是电容有高频低频的说法吧

网友:
7600显卡虚汗可能好大,
  把管子换了

网友:
显卡修好反修不是很高吗??

网友:
是哪个地方的电容坏了。就查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