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后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一块富士康小主机的865主板因插前置U口把南桥给烧了。。后来买了块fw82801eb换后开机装系统都正常,。。。到了进入系统时停在欢迎使用。。。。。。。等了一个小时都还卡在那里。。换了N个系统都一样。。进PE也一样的情况。。大家说会不会是桥有没题啊!!!

网友:
烧的USB 电路留下的伤口有没有处理 ?

网友:
应该是桥没换好,以前也是遇到这个样的问题,换了桥后就档在欢迎使用那里,后再换个桥就好了。很多档在欢迎使用那的板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加载设备失败..BIOS中看看是否认到声网卡等南桥管理设备,试试用安全模式是否能进入.   估计是桥问题或是烧USB时把声,网卡也给弄坏了.

网友:
一是USB电是否处理好
二是桥是否换好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喔

网友:
USB供电电路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没换好

网友:
接着换南桥。

网友:
一是桥没换好
还有如果换的是旧桥,桥本身的好坏也难说
先加焊一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再加焊 一下

网友:
南桥空焊了,与IDE有关的点没焊好就会这样。

网友:
原来如此,学到不少东西哦

网友:
又买了个新桥干上去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其实这板这样修有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