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复位长亮不跑CPU

楼主(2010-05-09):
主板:ASUS K8V-X
故障:拿来的时候,接电源就开机。关不了机。内存供电高。复位长亮,没CPU供电
检查维修经过:先分析,接电就开机,先不管别的,肯定是ATX-PSON#有问题,打ATX 14体值6 跑线。其实不用跑,根据头脑中的图,该脚肯定到时序芯片IT8282M的9#,测9#对地006 挑起9脚后正常到1100多,换IT8282M 对地正常了,但还是接电开机,头大了,想此板还有AS016/马上换了一个AS016。换后结果。CPU供电已经OK1。56V  开关机已经正常。内存供电已经恢复正常(原来是3。3V 1。65现在已经到正常的2。5V  1。25V)VTT和桥的1。2V已经OK  VDDA2。5V已经OK CPU时钟已经OK  现在CPU基准的电压和系统总线电压为0V   (在U假负载上测的)上真U开机不跑CPU 复位长亮/
请高手指点一下,用带灯打灯全亮。现在应该向那方面维修?另外还有个ASUS专用AS018是起什么作用?现在总线电压正常1。2V(假U)就是CPU没有复位。
本人不才,不过现在全板复位已经修出来了,(通过打L-AD0---L-AD3线发现IO83697HF有问题,取下后正常,不上IO没跑马全板复位正常了,又找了一个好的IO上去)CPU也得到复位了,点复位CPU上复位有跳变,现在是不跑CPU。全板供电已经正常。BIOS读写灯长亮,幁周期信号灯也长亮,BIOS已经涮过,现在已经焊到主板上了,不会出现虚的情况,(BIOS芯片换过)南桥已经换过一个好的。AS018换过(和换回去结果一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修?服务小组的高手呢?上次用刮线法已经知道是BIOS到南桥有两条烧断线了,那板已经OK了,在这特别感谢技术服务小组一下

网友:
自己先点个沙发楼。好写最新的维修结果。你们说要测什么我马上就测。忘了把PDF传上去了。

网友:
IT8282M 时序芯片?  就是I O 吧

ATX A14 就是 14脚吧, ATX 接口 就是 1 - 20/24脚 应该没有分 A和B 啊。。

网友:
自己来顶顶,怎么没人回呀?人呢?

网友:
IT8282M是AMD板754管理开关机时序的芯片,不是超级IO 3# 沁园工作室

网友:
高手在那里呀,帮帮我呀。怎么都没人回呀?

网友:
cpu复位正常。也只是说明基本复位正常。查过别的设备正常嘛。PCI。VGA复位正常嘛.我想ASUS复位信号专用的吧

网友:
上真U没有VCORE检查一下。VCC_ VID 正常否?VID电压正常否?

网友:
我没说过上真U没有供电呀,供电早就修正常了,现在就是不跑CPU 8# 曹航

网友:
我也有快和楼主一样问题的板,但是我是478的,电压 复位 都正常.不跑码,郁闷呢,修了一整天了.

网友:
晕,上的文档竟然还要下载分的,早知道不点了,到处都是的文档

网友:
你看看串行高速总线电压是多少?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当初是不跑码没复位,上假负载测CPU供电正常,复位也上来了,CPU PG也有,就是没主要那个高速串行总线电压高达3.3V!搞坏了2个SP2600+!惨痛的经历啊!反正就是上真U就没复位,用假负载就正常!唉~~~~烂板!

网友:
修到这个地步,还不跑代码
确实比较难修了
一步一步的来吧
先查PCI总线,用PCI打阻止卡打一下PCI的AD线,也可以直接取掉声卡网卡
再有就是时钟IC输出的某路CLOCK信号故障
另外南桥------北桥------U座之间的通讯线路,也会造成不跑代码,这也是最不好检查的,只有刮线打电阻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楚..一般思路CPU没有复位跟南桥有关.你查查看

网友:
楼主说桥也换了.问题估计出在CPU与南桥的复位线路上.

网友:
这么难修的板子,只有扔了。

网友:
呵呵..难呀..楼主要不要换个U试试看..看看...再一次查查看看CPU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呢..复位也都有.供电也有了..时钟呢.楼主也都正常嘛?
因为我是菜鸟我也只能边看边学.
也感谢枫叶漂湘兄

网友:
K8的板 NB虚焊是经常的事 你加焊N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