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F4k8ab 主板的怪现象

楼主(2010-05-09):
该板不插PCI-E显卡可以跑完数到底50,插上后循环跑到C1无文了,桥已加焊几次了,而且用镊子经推后收缩了一下,应该不虚了,但依旧,后又换了I/O,重刷了BIOS,内存换了无数,CPU换新的,还那样,没思路了,

网友:
还曾测试了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2.5V,时钟全是1.2V,系统总线电压两个全是2.5V,内数据线对地值全为308

网友:
我接到你修的板了,你好象没换过I/O吧,   BIOS都没动过。

网友:
你那不是我给你的,如果一样的故障,请指导下

网友:
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实在不行作下桥试试!

网友:
看你和我是老乡,呵呵,这个板肯定是你桥没搞好,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上显卡不过内存对不?不上显卡可以跑完,如果你确定你桥焊的没问题而且PCI-E的16对小排阻对地完全一样的话,看下PCI-E的主供12V 3。3V都正常不,正常的话再看下PCI-E的复位电压和时针电压,如果都正常还不行的话,你给我电话:15809167458给你结果,(结果很简单,只是你没找到,哈哈保你一分钟就修好这个板。因为我现在没在汉中修板了,所以给你说了也没什么 2# 宁强侯张工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供电不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e 上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线的对地值也全正常的

网友:
   显卡坏就出着问题  你整那么复杂

网友:
锡珠要是氧化,加焊到桥死估计也成功不了.重植吧

网友:
都正常的话,你就注意一下板上跳线,你肯定可以在几分钟内修好这板 8# 宁强侯张工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必需重新植株,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好像有点偏低哦,一般在3.3v

网友:
你有没放其它显卡试试,可能有的显卡不支持吧~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块好的显卡,点机再试,如果不行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问题,修过很多块这样的板,重做桥就OK

网友:
显卡没问题。就是桥还有问题。单桥的板。跑不了的。别死撑

网友:
显卡掉耦合电容了,有的主板也会跑循环c1啊,我试过一次。

网友:
显卡是新的,况有在别的机子也试过了,没问题,那看在桥上,这是网吧机,共6块同样的板子,有时也能亮下,档在“winfast"的LOGO界面死了

网友:
那可能还得重植球,试下再说

网友:
跳线也细看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挡LOGO的话一般就三种情况了,一:BIOS 很少 二:南桥坏 三:桥虚。我就修过这三种情况,不过都修好了,没发现有别情况出现这问题。对了你用的什么BGA呀,成功率好象不高呀。

网友:
是用的基地的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