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开机主板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05-09):
一块845pe主板。不开机。。其它都正常。。就是不能开机。试着用电吹风吹。。发现在晶振附近吹一会儿就可以开机。。以为 晶振附近的电路有问题。。拆机。认真观察一下,晶振的谐振 掉了一个。。补上。。
什么开机都正常,呵呵。。 维修完毕!!!
正在就在用这机器。。。

网友:
LZ,今天运气真好

网友:
这个板修好可真是巧了。呵呵。掉了个件。

网友: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网友:
HEHE都这样好修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
开机条件:就要查晶振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带 AMD单桥的AM2板子 遇到过 别个加焊桥 不过CPU  我一看晶振电容 虚汗  OK 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但这种方法?????????

网友:
修主板,先是目测!!!!!

网友:
这等好事..... 楼主运气太好了,可以考虑去买彩票。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