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针打印机 针头全拆了后怎样装啊

楼主(2010-05-09):
24针打印机 针头全拆了后怎样装啊 我说的是用手工装 不用机器装 那位哥哥是高手指点一下
我来回答
打印机

网友:
那要看什么打印机的头,我全拆下过PR2,STAR GA6400 2还有OKI8450的头,8450是24根针是一体的断一根要全换,这个的方法和别的不同,反正我现在一说起这样的全拆了的头就头晕眼花.

网友:
在网上找下图吧,照着图装吧,要不说不清楚的

网友:
新机子单层针的多老机子有双层针的,从网上查针序图对应图只能一根一根穿过两层导针板,技术活啊

网友:
不一样的机器 头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修 有的不可修

网友:
24根针最最关键的是第一根,越往后越好穿.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打印头?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0&s=0&se=1
给你个链接,你看看就明白怎么样排序了。

网友:
什么型号我忘了 他是单层的

网友:
单层的还不好穿啊,先穿里面的两根起始针,穿对了再往外面穿。

网友:
若好穿的话 我就不问啦 总有几根穿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说是啥型号的,大家好帮你呀

网友:
想走捷径是不?维修要一步一步的走,要有耐心兼细心。

网友:
先耐心仔细装四边的第一针.离成功不远了,主要看你有没耐心

网友:
你好 穿好没?
先固定好打印头骨架 两排都从中间位置(也就是12 13号针开始)从上往下穿,注意它出来的位置必须对应,这样它的错位弧度较小。越往后越好穿

网友:
部分EPSON DPK 映美的头直接穿,STAR抵住针导板穿,都是先从12 13号开始,如果四通或者OKI的头,你就省省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先固定好打印头骨架 两排都从中间位置(也就是12 13号针开始)从上往下穿,注意它出来的位置必须对应,这样它的错位弧度较小。越往后越好穿
原理是这样。关于穿针的技术方面你自己来了。呵呵

网友:
我换的都是两层的。短针不好安。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
老是穿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