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发热量具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09):
明基R45发热量具大,用一个小时屏闪白屏,清理了风道,没什么明显的效果,在它的左下半面手感温度50多,怎么能给他降温?请各位给个建议!!!
建议

网友:
有些是导热管坏了,建义风扇改成常转的试试,也可以换一个风扇要带导热管

网友:
加3V是隔离后的3v让它常转试试吧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CPU是多少度 应该还是没清干净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情建议,导热管的确很热,建议客户换!再次感谢!

网友:
风扇是不是 老化了 转速不够了 应该更换个新的试试效果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显卡 芯片发热量大,要对它的散热进行处理

网友:
应该换个风扇试一试

网友:
改风扇 5 V 全速运转

网友:
让 风扇长转的前提下 加上铜皮 这样散热效果 会更好

网友:
要不你改成常转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