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触发(97551)条件

楼主(2010-05-09):
回收一台天逸200,故障为不触发,二修机了,修不好所以客户拿来卖了。现在侍机为0。01,有3,5V出来,97551的供电有,2脚可以测到高低变化,ACIN也有,可171脚输出南桥的信号始终为低电平,应该是没有输出。晶振两脚也有电压,按经验应该也起振了,因手头没有示波器,不能确定。97551已经换过,BIOS也换过还是一样。请问它待机的时候还要什么条件才能触发呢?
  在基地上找到这个图

网友:
建议换个南桥

网友:
如图:D5正常吗?

网友:
复位有查过吗?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压一点反映都没有?那样的话先从容易  开始嘛··开关3·3V   EC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D5拆了,两边都没有电压的,还问一下,正常时南桥那边是不是应该有电压的呀?

网友:
触发就得有高低电平跳变,按你说的,估计是南桥了。南桥工作条件都有了吗?待机电压都到位了?

网友:
开关上有触发电压吗

网友:
看来只有南桥了你还是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171脚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这脚都没有电压,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延用我上面发的那个小图,我认为这电压是从南桥发出的,看二极管的方向,如无此等机电压,IO那一脚一直低可能是正常的,当3.3V通过二极管送到IO,IO收到开机命令后将此是电压拉低,南桥收到此触发信号,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动作。

如说的不对,还望指正。

网友:
楼主换南桥了没

网友:
。。。。。随便看下HP的上电时序吗 那个DNBSWON是IO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拆开D5  IO的171PIN没有电压跳变就是IO没发出这个信号了,那轮到南桥的事。。。。看下BIOS是挂在IO下面还是南桥下面,要是BIOS挂在南桥下面那么IO一般是有程序的,如果这样你还是换回原来的IO吧。
        我也不清楚IO待机的需要那些条件,,不过RSMRST肯定要在DNBSWON之前发出的,你看下这个信号

网友:
我也同意技术小组的建议。

网友:
IO的基准时钟32.768看了吗 97551的RST看了吗

网友:
参照技术服务小组的图,DNBSWON#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在没有按触发排针之前,这个电压是高电平,拆掉D5之后,这个信号也应当是高电位,如果不是,那么可以考虑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或其本身是否损坏。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桥我还没有做,我想搞清楚是哪里问题了再动手,免得问题扩大。复位那些都有电压的,我想如果南桥坏了把D5拆了,然后给171脚接一个上拉电压可不可以看出来97551坏呢?我试了一下这脚的电压都不变化的。

网友:
可以先吧南桥拆了,看可不可以开机,这机器不用南桥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又学了很多故障分析风方法了

网友:
不是说了吗?第二脚有跳变 8# 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