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喜 KW40 不加电

楼主(2010-05-09):
如贴 进水机
刚接电流表 电流显示0.13A 明显有断短

拆机发现南桥边上(ISL6236) IC 有明显氧化 清洗后量得PQ57~PQ58 控制脚开路

跑线到控制IC还是开路 怀疑控制IC有问题 将IC折下来清理后发现 主供电 第6角断线

接上后装上IC PQ57有阻值了443欧姆~PQ58 ~1153欧姆

上电 电流还是0.13A

将一新IC更换后 上电 电流0.03

心中一喜 以为OK了

开机又没动 测量电压 3V~5V 不正常

只有0.75和0.03

到论坛看了一下没找到这类问题 图纸也没

无语了

请论坛里的高手看看      求解

网友:
是不是不加电?查下开关有无3,3V电源管理比较有可能再就是你看下那个氧化的周边电路跟元器件·

网友:
3V控制IC我以更换一新的了

网友:
是上下管不好吧  换IC最好连MOS管一起换了

网友:
你说南桥边上的IC氧化了,会不会是以前进过水呢,水会不会也跑到南桥下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