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

楼主(2010-05-09):
一台联想K8M800-M3装系统掉电,刷过BIOS,换过I/O,拆过网卡,声卡无果,看看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硬盘也会引起

网友:
装系统到哪里掉电?

网友:
看不懂 在什么位置掉电

网友:
先用替换法,然后装系统是不装驱动,看看会不会出问题,还要看看有没有过热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