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不通电!继电器响!

楼主(2010-05-09):
三星显示器,不通电!
接上电源后,继电器一直处于  通-断-通-断-的状态
是短路还是零件坏了
新手请教从哪里查起?

网友:
分段测试.

先断开某些电路再测.

网友:
最常见行电路短路,万用表测下行管c e间阻值。其他短路可以在电源变压器旁边的滤波电容上测得。

网友:
楼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高压包坏了,如果楼主哪里方便的话,换高压包确认

网友:
不是吧!換高压包还不如换个显示器呢!

网友:
先测行管吧,三星这个故障,多数是这个管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把高压包的引脚打通   在试

网友:
同意上面换高压包不如换显示器,因为换高压包不一定可以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