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无3V 5V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09):
机子是HP V3000 945PM+82801GBM+7200独显的。
现在待机电流为0.00 TPS51120 22脚有18.5的供电 现在查到19脚应该是3.3发.现在有5发电压.21脚为5V没错.
29脚 12脚的EN信号都为5V正常 现在无3V 5V .TPS51120换过了,结果一样.
请问TPS51120要工作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行,请给个思路, 小弟不胜感激
我来回答
信号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控制信号有了我觉得不是IC本身就是稳压场管

网友:
应该是外围元器件有问题你在看看外围元器件吧

网友:
换个IC试试

网友:
无电状态下,你有量过3 5 V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先量一下3V 5V对面阻值多少,如果阻值太低了肯定出不了电压的

网友:
好像都没人提到过BIOS,其实和它也有关系的,有何联系我就说不上来了,还有IO晶振,

网友:
控制信号,主供电都有了,就考虑电源IC和负载

网友:
是的,也有可能是负载有问题使供电出不来

网友:
应该是3.3V后级的问题。此机是先有3.3V 给EC供电。EC 工作了才输出5V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机器3 5伏对地阻值你测下 在查主点IC的控制信号

网友:
本论坛不是有图纸吗,下一个来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电容引起的。充放电不正常。把电容取下来放电再装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