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0-05-09):
ASUS A8J笔记本掉电,开机电流上到0。5几就掉电 然后自动上电,拔掉显卡后就不掉电,电流可以正常上去,后来发现显卡上有个很小的管子烧了,换了一个N MOS管上去 故障还是一样 也不敢确定就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高见,指点一下

网友:
哥们都是初级维修员了  也问这样的问题呀  供电  时钟  复位  顺着查呗

网友:
华硕的机器应该得找图纸和点位图才行  因为板上没有元件号

网友:
就是显卡,测一下显卡短路不短路,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换个显卡版换一个看看在不行你就看看。  供电  时钟  复位  顺着一下

网友:
我认为做个北桥看看

网友:
不像北桥.好像还是显卡.

网友:
测一下显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显卡板短路了  仔细查供电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