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R1短路!待机0。6

楼主(2010-05-09):
接到一台华硕的
笔记本
,故障是短路,我拆开了主板测量发现IO芯片非常烫!芯片型号是PC87541V-VPC!插上电源待机一下子就跳到了0。6芯片这块绝对是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像这种芯片坏的话,会不会是其它什么地方引起的,我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供电,3 V 5V全都出来了,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ec不是功率提供器件 它发烫 基本上是它损坏

网友:
换一个试试基本上就会好了

网友:
这种EC坏得多,得平时多备用一些。

网友:
华硕还有ZR1 呵呵

网友:
应该是宏基的吧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多,它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个东东 很容易坏的 更换试试不行再把南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