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屏幕闪

楼主(2010-05-09):
可以正常开机功能正常。就是一直闪。已经换了灯管,高压板。都还是不行。请求高手指点。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怎么不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没有IBM的屏。我刚开始修笔记本。只有一个15的笔记屏。好像接口还是很一样。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应该就不是显卡问题了,就是屏上的问题,最好是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屏是不是和普通的屏不一样啊。我有一个屏,屏接口上少好几个触点。所以没敢接上试。

网友:
换过屏线试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测下主板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电压是不是以一直有?

网友:
确认下是不是灯管一直在闪?考虑下屏线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屏试试。。。

网友:
你这样子,直接弄个灯管好的坏屏。。接上高压。。看这个屏闪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