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有声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有一片三星X11 上电主板有声音(滋滋---),按住max8734A 声音更刺耳,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看看。
三星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最常见的是MOS不良造成的,-----主板上,显示器上另当别论
同意楼主:
5.0
似水.....
同意楼主:

网友:
露电了,按住芯片还严重就是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感谢两位的发言的。但是换了8734 和mos管依然如此? 还有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电源发出来的声音?主板除了CPU旁那几个大电感会发出声音,其它部件是不会发声的。

网友:
看是不是CPU风扇发出的,还有电源也会发出声啊看看是那里响啊

网友(2010-06-15):
应该是电感发出的,主要是IC已经老货变质,应该更换IC和场管。

网友(2010-08-26):
但很奇怪,换了还响

网友(2011-12-08):
电感有可能

网友(2013-04-27):
查下各大电感附近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2015-02-08):
我的问题也是如此,请教各位老师同学帮帮

网友:
高频啸叫 电感 电容 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