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得一看的850焊接io超详细过程

楼主(2010-05-09):
本来是做成word传上来的,可是发现同志们下载还要花费下载分就把图贴贴出了,不过压缩包就不删了,有哪位感觉值得收藏的就下载压缩包保存吧。
现在开始:
需要的一些工具

这个就是IO

在有塑料的地方贴上耐高温纸,沿着脚方向吹就可以了,注意时间和温度的控制

20~30秒就可以拆下,太久IO容易挂掉

下面有很多残留的松香,灰尘,锡渣,需弄干净

可以先用洗板水擦一下

放点松香水

用烙铁拖平就可以了

弄干净后

IO底下也有很多连锡需要清理

在脚上放点松香水

用烙铁在底下拖干净就可以了,注意是在底下,不是上面!

弄干净后

接下来是校正位置,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需要一定的耐心,一定要四边脚都对齐才能焊接

对好位置后,拿镊子压住,四边都放点松香水

接下来就可以焊接了,最好先固定四个角

吹好后观察脚与铜泊的连接点,出现明显的焊接亮点就算合格了,这个没亮点明显是虚焊,需放松香水加吹

全部完成后可以用表笔刮一下看有没有虚焊

最后用洗板水洗
一下OK

树叉 -20 这是六二条发过的

网友(点评):
用烙铁拖平的时候用上吸锡带了?个人认为不能用

网友:
焊接IO最好用铬铁

网友:
我感觉用850焊接很好啊,用电烙铁确实能防止虚汗不过效率好像太低吧。。

网友:
如果烙铁用得好,比风枪快。

网友:
呵呵,还是本人用烙铁的功夫不到家啊,希望多多指点啊

网友:
楼主在焊回去的时候难道不加锡吗

网友:
上面已经说了啊,用镊子划一遍,有松动的引脚再加焊。

网友:
我用风枪把IO吹上的功夫还不到家,现在只能用风枪把IO吹下来,然后烙铁把IO焊上去,焊一个IO要二十多分钟,技术不到家呀

网友:
楼主,你850的温度是多小?风嘴用多大!

网友:
问一下楼主 温度几度

网友:
用风枪是不是有点不好使。个人感觉。工具用顺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用烙铁脱焊比较费时间,但不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楼上的留言,
温度引人而异,不过我一般温度都设置在350度左右。。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用风枪焊,然后用电烙铁加焊。

网友:
我焊一个I/O只要4~5分钟.(从吹下来到用烙铁焊上去).前提是I/O脚没有弯曲变形
个人感觉用风枪焊I/O比较冒险.I/O很容易挂

网友:
晕,这不是论坛元老 六条二 发过的帖子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4688

网友:
看看。。。。

树叉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个人感觉用刀头烙铁焊比较好

网友:
要控制好温度,不要过热

网友:
哦,好贴子啊!是个好人,能为大家特别是新手缺少下载分的着想,直接发图,且图文并茂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