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11N自动咣菜单的问题,奇怪

楼主(2010-05-09):
刚接的三星711N的液晶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的是亮度调整,一直显示,不能关机,别的健没有反应。按关机键也没反应,怀疑是按键老化,取掉按键后,我又试了一下,接上按键板(空板无按键),还是会跳出亮度调节的菜单,。取掉按键板就不会。
按键板上的电路都没有问题,上面有六个电阻,我测试都正常。后来又全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取掉MENU这个键的电阻就不会跳菜单了。但是别的键也没有反应。
请维修过相似故障的朋友提示一下,是否是MCU的程序问题??????????

搞好了,是按键板上发光二极管漏电,换了OK!

网友:
把全部按键换掉

网友:
按键板漏电或ROM坏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 先换按键. 再测电压.

网友:
你们没有看明白,我把按键全拆了,就接一个空板,也会跳菜单的

网友:
可以试试重写MCU程序

网友:
大家好啊,刚才把按键上的线拔下来,不小心碰了线,现在点不亮了,用我们的通用板可以点亮。我打了这个电源板输出的12V变成15。5V了。二极管没有坏。换了滤波电容也没有用。,求解,很急啊,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让电压变低????

网友:
朋友们好。我把这个显示器搞好了,原来15V的电压是正常的,是按键板上的发光二极管漏电,我换了就OK了。呵呵,这也是经验,大家记住哦,我搞了一个下午。。。。。。。。。。。。。。。

网友:
先恭喜楼主维修成功,根据楼主所说是按键板上的发光二极管漏电造成的 ,这种现象真的很少见,曾经修过这种故障问题都是按键所造成的,要不就是按键接在主板上的那一头有些贴片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向楼主这样的故障维修确实值得学习参考的好经验,谢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