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478针)CPU供电异响死机

楼主(2010-05-09):
华硕P4S800D-X(478)CPU供电异响死机!板子是二修板。让别人乱修拆走了CPU供电虑波大电容!到手是没有电容的!后来拿到手后拿了1500UF 10V电容补了上去!上机测试CPU供电时钟都正常。上CPU不跑马!检不过内存!测内存电压只有1。8V不正常。测内存供电S场管输出也是1。8V 后更换了后电压为2。45V正常!上CPU内存 开机跑马正常!哈哈!搞好了!考机测试发现在进到系统桌面就会死机!(排除了内存CPU和电源问题)发现CPU供电部份有时有“吱吱”响。。然后就死机!在DOS下开半天也不会死机!!怀疑是装的CPU供电虑波电容参数不对!!用手摸电感发热好大!(CPU供电1。85V-1。89V偏高)有这块板子的朋友或修过这块板子的朋友能不能提供下这几个电容的参数!!或帮分析一下故障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找不到实际型号 我建议你换16V2200UF的 应该可以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上只有2200UF 6。3V的不知能不能代换!代换不知会有什么问题。最好找到原板的大小一样的!网上找了好多图片都不能看到电容参数!

网友:
15000uf的电容,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电容容量小吧,建议换2200以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打多个“0”了改过来了

网友:
2200 6.3V的可以换上去

网友:
2200UF 6。3V 好多板子都用这个! 现在我想知道电容换小了会怎么样??换大了又会怎么样??? 现在用1500UF 10V的感觉开机CPU供电电流比较大!开机10几秒钟就有60-70度(加风扇的情况下)CPU电压是1。85-1。89V感觉有点高了! 是电容换小了会电压升高还是换大了造成电压偏高电流偏大???

网友:
也许会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16V2200UF的 应该可以得,容量大不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其他部分有问题,比如CPU旁边的芯片

网友:
一般的都是2200UF 6.3V的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再仔细查查看吧!!

网友:
我觉得那个电容的参数不是很严格,是不是U供电电路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好像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ADP的那芯片换了 在不行应该CPU座脱焊

网友:
大电容一般是走的12V,一定要找大于12V的电容。2200 16V可以的!

网友:
建议先换个CPU的电管试试

网友:
绝对不是电容的问题,我经常16v 2200uf的换,都正常,电感热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太热的话就正常,

网友:
现在又出现的新问现在跑马也跑不过了卡到R2这块板是SIS芯片组的!开始跑马(d1-d4-d5-2R)到2R卡到不动了!晕死了!!!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懂为什么跑R2 R2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6.3V 3300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