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器能检测,然后硬盘响,求助

楼主(2010-05-09):
一台IBM商业收款机,型号4810-32H,现象是能亮,能检测过硬盘光区,然后正常该进系统的时候(此硬盘没有系统,所以提示英文),硬盘就哒哒的响,换过电源,硬盘,硬盘数据线,回过南桥,都是这样,求助,各位有什么建议。
硬盘

网友:
硬盘磁头是不是坏了 能认到的话 用mhdd扫下硬盘 看看有坏道么

网友:
不好说,市电稳吗?稳的话考虑一下bios

网友:
硬盘换我自己的,也是一样,
市电稳,BIOS实在找不到

网友:
你可以从别的机器上GO一个系统进去,拿到这机器上启动,看还有没有问题,或者用光驱起PE看能不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