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一開機即燒電源綫fuse

楼主(2010-05-09):
卓上電腦已用了七年 一開機就卜一聲 好似聲音從ATX之插座來 會有一下閃光 即燒電源綫插座之5Afuse 換過fuse都一樣 拆開電腦箱看 主底板有二粒6.3v 2200u電容鼓脹 想問各位是不是ATX壞了或主底板要換電容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应该 是电源坏了。然后主板也坏了。用了7年了。我想这机子也没价值了。建议楼主重新配台。

网友:
6.3v 2200u電容鼓脹不会造成保险被烧,,应当先查电源初级,,

网友:
电源初级有短路,

网友:
楼主   家里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一般是电源开关管,整流二极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