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高压板的高压

楼主(2010-05-09):
求教:我想测量一下高压板电压!
做的高压板总不能做100块就出来100种参数的电压值吧
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可以测量到高压板的精确电压值
笔记本电脑高压板输出的高压电可以测量出多少伏吗???

网友:
这需要把万用表的电压档扩大量程,一般液显的高压8000V左右

网友:
谢谢!请问一下哪里有参考电路图吗

网友:
我自己做啦一部分高压板!有些高压大有些高压就小,是绕变压器的地方绕出来的参数不一样!
所以我想精确测试高压出来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需要更专业的工具,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一般都是把一根好的灯管接上去一试就明白了,还不明白吗?

网友: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但我需要的是精确测量电压值,不是测量高压板的好坏!
因为我做的高压板总不能做100块就出来100种参数的电压值吧

网友:
测量高压板的好坏,我只要让它拉一下电弧就知道好坏啦,不需要灯管的

网友:


网友:
维修时,我很少测那么高的电压,测一下反馈不行吗?

网友:
有这么大量程的万用表吗?

网友:
灯管正常工作时,800--900V!

网友:
正常工作时800V左右,启动灯管时1000多V。那是服务小组输入有误,书写错误!

网友:
灯管的启动电压大概要1600——1800的高压   正常工作时也要有800伏的电压      我一般都是侧反馈电路

网友:
LZ的意思是准确测量高压板输出的高压,因为他做高压板,需要统一高压板输出的精确电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好像是4000伏

网友:
应该在1500V左右

网友:
工作电压800-900,启动电压1200左右。电容耐压才3000V。

网友:
自己用电阻分压来算嘛。只是需要高阻值的精密电阻了。
按2000V来算,(我也认为是:启动时1200~1500V高压,启动后800V左右)电流0.5mA,则电阻4M欧。用两个2M欧的电阻分压。或者一个1M欧一个3M欧,再用万用表测量1M欧部分电压,不就可以了。(后面的计算就不用我说了吧。)

似乎还听说有个东西叫高压棒,用来测试高压的。

网友:
楼主是要生产高压板,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应该有行业标准吧?

网友:
高压太高不好量,毕竟有问题的少吧,改万用表量是可以,可能注意拉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