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入桌面花屏 急等

楼主(2010-05-09):
电脑上电开机 准备进入系统前一切正常 进到桌面 过个30秒 花屏(一斜杠一斜杠的)死机 电脑没反应 从新启动故障依旧 换过内存故障依旧 硬盘也换了 还是一样 除了电源没换 显卡是集成的 怀疑是不是显示芯片出了问题 要如何解决 !望各位帮助 急等。。。。
桌面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一般很内存关系比较大
检查内存供电是否稳定,其他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如SDA SCK都要查,内存槽子也需要清理一下氧化层
如果内存部分都是正常的
那北桥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以另加一块独显试试。
再试一下北桥发热是否异常,如发热量太大应是北桥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有条件,重做北桥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北桥供电正常,而且没过热元件,肯定是北桥

网友:
做桥吧。。。没别的路子走了。。。或者再换个内存

网友:
进系统。不要加载显卡看看,。应该就不花屏吧。,。集显应该是内存。北桥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试试,换换系统,有时候系统也导致花屏

网友:
先替换试试吧,这样快

网友:
是什么板子?本人以为先进入安全模式,如果正常的话,集显坏是无疑的了,如果有独显插槽,先从BOIS中关闭主板显卡,再装独显试一试,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