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楼主(2010-05-09):
风扇上又快小板,主板上有根排线连着的,上面有个开关,喇叭,还有2个是什么。。。因为排线已坏。。主板接口也损坏,准备就直接飞开关线和喇叭线。。其他2个应该有个事摄像图吧,,,有没有高压。。

网友:
报告楼主 没高压

网友:
小板上面有3个插口。。是不是一个喇叭,一个摄像图或者是麦克风。。还有一个是蓝牙

网友:
NO,,蓝牙不在那地方啦,南牙在内存槽背面,摄象头附近那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