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L 跑07,请教!

楼主(2010-05-09):
GA-945GCM-S2L 开机跑 C1--C4--07   不断重复```
不插内存跑04  插喇叭不报警
换过IO,写过BIOS    内存供电核心1.8V正常,3.3V正常
内存的时钟点用示波器量波形比较乱,有0.3V``
没换过时钟IC,还没找到。
请教大家是否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100M的波波
所以不知道内存时钟到底是个什么波形
一般测电压,有一点几V的电压,不过这个不能作为标准。也有零点几伏的

压压桥试试,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跑一下时钟电路看看...也可能.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