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1-A7主板码跑00(FF)

楼主(2010-05-09):
一映泰754主板,用假负载测得 CPU复位电压2.58V PG电压2.58V 俄罗斯诊断卡代码00(上CPU时也是00),请问我应该如何查问题
,我不知道从何着手了,麻烦大哥些教下,搜索了以前的贴子,没得详细的方法,故发此贴求救

网友:
CPU电压是多少?VDDA 、内存、VTT这些重要的电压数据测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多少V?VDDA2.5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呀,正常了才会有CPU电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就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2.63V 时钟只有上了CPU后才能测,那时有1.45V(测旁边的电容),可是上假负载测基准电压有时为0V,有时才0.5V,总线电压跟基准电压一样,上CPU后,总线电压有0.6V 基准电压有0.9V

网友:
不要光测量假负载上的测试点
VDDA 2.5正常
内存2.6也正常

另外VTT供电,CPU供电时多少呀?

网友:
VTT是不是核心电压啊,如果是是1.5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