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LAMP STAT LCD,BACKLITEON”信号作用?

楼主(2010-05-09):
请教一下,WISTRON代工的DELL 630M,版号BERMUDA,其中LCD接口有三个信号“LAMP STAT LCD” , “BACKLITEON ”,“LCD_TST_LCD_S”是什么信号?工作原理是怎么控制的?WISTRON代工的DELL主板LCD接口的信号及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2010-10-24):
大胆猜测一下。LAMP STAT LCD  灯状态开启?
BACKLITEON, 是否也是灯开启?
此主板是否可以设置接不同的屏,然后使用不同脚位做开启?
其中,LAMP... 后面的 “T28 PAD~D” ,这里的PAD 应该是裸焊盘的意思,是一个测试点吧。

抛砖引玉,猜错勿笑

网友:
我下了图纸没有找到你后面说的那两个信号啊,你找找看信号进北桥哪了。LVDS的信号也就那几个,下面是旭日150的。855芯片
反正也就屏开启,背光开启,背光PWM亮度调节。还有就是屏信息的SMbus总线

网友:
LAMP STAT LCD   指示灯开启
BACKLITEON       背光开启

网友:
LAMP STAT LCD lamp=灯
BACKLITEON=背光开启
LCD_TST_LCD_S 就不知道了

网友:
BACKLITEON=跟液晶的BL ON的意思一样的··背光开启··

网友:
笔记本的功能在不断的扩展,是一个发展趋势。应该继续关注。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