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光驱,开机自检时死机

楼主(2010-05-09):
接上光驱,开机自检显示
Detecting IDE drives…………
死机,换了数据线还是不行,开始以为IDE接口旁电阻虚了,换了以后照旧,IDE1和IDE2阻值正常,复位正常。实在想不通就换了块光驱试试结果顺利开机进入系统,把认为有故障的光驱装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好好的,换回来就又不行了。问下是不是主板的原因?
主板

网友:
光驱跳线跳一下,或者BIOS里面设置也行

网友:
苍松
接上自检就死机进不去,bios设置过了,跳线也都设置了

网友:
估计是跳线问题

网友:
电源。跳线。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