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花屏加焊显存后不亮了..

楼主(2010-05-09):
一块7300GS显卡..开机花屏有大竖条花屏..看就二块显存..就用焊宝加焊了下..谁知加焊后不亮了..档C1..重新加焊核心后也没用..电压正常.对地阻值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有朋友碰到过的这种情况望提供个思路..

补充:加焊显存时并没有用镊子拨动显存..应该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显存有可能短路了,这卡的通病是GPU空或坏

网友:
楼主:当C1 是内存或硬盘引导的问题吧

网友:
下次花屏的显卡要测试后再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