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显卡更换X600

楼主(2010-05-09):
三星R50用的是X300 的显卡    显卡坏了  我去买显卡   X300  的显卡没了   卖芯片的说X600 的显卡可以替用   在网上也看了一下  说是也可以通用   可是我换上去了    还是不亮   焊肯定是焊好了  显卡也没有电路  可还是不亮     电流95左右    跑码跑2 5
就是想问一下    X300  和X600  的显卡能通用吗?
显卡是ATI 的

网友:
不可以  不是所有的芯片  都是可以代替的

V3000 7200 有时候 就不能用 7400 或者 110M 代替

网友:
跑25 是内存吧

网友:
不可以替用?  好   我知道了   我找那卖芯片的  打架去   要暴力点   居然刷我!~~

网友:
内存我也弄过   没用啊

网友:
打架呀  尽量少来为好呀  呵呵

网友:
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如果之间能跑数说明你做显卡的时候 碰掉小东东了 或小阻值电阻加热后变质了  你仔细找下  如果还不行 说明你显卡还是没做成功

网友:
不能代,除非BIOS里也可以写进去,被人忽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