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不上电故障{新手看看哦)

楼主(2010-05-09):
今天维修一类顶星主板不上电故障   首先待机测试  排针5v正常  晶振起振正常  coms3.3v正常 强制加电正常   但是在短接排针的时候电压应该瞬间拉低  可是这个电压依然是3.3v   想了下  是不是这个开机的问题  。本以为是由io来控制的。于是用万能表对着io刮  不通  。难道不经过io开机么  ?那就跑线吧   排针脚通过一个电阻跑到一个叫owo的三针脚上。{不知道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跑入南桥 。哈哈 跑如南桥  难道是南桥的问题! 因为这里来个学员。我想把这实例给他说:没想到一通电主板上电了  也工作 就这样ok了{以下我总结:主板可能是由于排针连接的电阻。有可能是电阻虚焊导致主板高点平不能拉低  导致主板不上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有问题提出  新手刚学}

网友:
怎么弄好的啊     难道是碰了下电阻或电容

网友:
不是吧,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啊,我遇到过不跑码自己好的

网友:
看了两遍也不知道 楼主怎么修复的板。

网友:
一般主板不上电的话,先量开机冒上有无电压,强制加电后看晶振,然后再跑跑开机电路,你这样算运气好的

网友:
我猜吧,楼主所说的三针OWO可能是降压给南桥的,至于故障修好可能就是OWO虚焊或者电阻虚焊,这个主板PW-是没接地,PW电压由5VSB输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0-06-08):
没看懂,不知究竟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怎么修好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在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