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接线盒接法

楼主(2010-05-09):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下电信的网络接线盒应该怎么接啊 !

网友:
有图能更好的回答

网友:
电信有很多网络接线盒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线杆上面的分线盒吧,那个是接电话线缆的。你所说的网络接线盒这个概念就大了。

网友:
说的模糊了 有的好一点的模块 打线器都省了。。

网友:
如果是模块的话按上面的线序标示接。

网友:
接线盒好像就两根线,我也不知道顺序,我都是2边换着试!

网友:
没有顺序吧
我记得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