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高压板,问题难检测出来,怎么修?

楼主(2010-05-09):
相信各位前辈这几天的生意不错吧!还不是那场雷…………在维修中以修液晶居多,但被雷击的出现问题就麻烦,特别是高压板被击坏的居多,拿来都是不通电,又检测不到哪里出现问题,在下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
就从高压一进去查起了,哪里有什么捷径

网友:
高压板都烧了,电源也应该挂了。先查电源。再查驱动板。最后高压板。

网友:
我遇到的高压板坏的少,一般电源板肯定是容易坏的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电源部分坏的较多,高压板坏倒是很少见到。如果雷电是从220V进去的,那么电源芯片肯定坏,电源管,保险,桥堆,这些就不说了,量下就知道。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电源部分的二极管,特别容坏。(稳压二极管可以看下正极是不是接地的,如果是基本是保护作用,我一般都拆掉不用)。还有光耦也是易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