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l 865 板 跑C0

楼主(2010-05-09):
一块INTEL 865的板,刚拿到手,自动上电,而且系统电压都不对,更换I/O(SMSC LPC47M172)后,可正常上电,电压也正常,上U,上内存诊断卡跑C0停了一下跳25就卡住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用假负载测过CPU的A,D线对地阻值都没问题

网友:
intel板通病,刷下bios基本能好。刷过BIOS如果还不能解决,就是I/O问题了。

网友:
BIOS是焊接在板上的,要拆下来刷吗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IO没问题,就刷BIOS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再测看能否过25这个代码

网友:
没插显卡,这板子有集成显卡

网友:
焊在主板上的BIOS是要拆下来再刷的

网友:
主要是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bios问题你不排除怎么知道呢?维修有时候就是“捣鼓”从中获取经验。

网友:
果然很折腾啊....维修人员就是要找路子...唉..累

网友:
LZ没刷过BIOS吗?那是不是也没有编程器啊,那拆下来也是没用的啦,还是主要排除下看是不是IO问题吧

网友:
刚学维修,以前也很少刷,更不用说编程器了,I/O换过的,手上正好有块同型号的板,把BIOS拆过来试下,再来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
先检查一下I/O会不会有虚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换I/O之前,有没把CPU、主板电池、内存都拆掉的;如果检查I/O没有虚焊,就放一下电或把CPU拿起来重新放下去再试一下看吧~

网友:
你试过内存吗,去掉了跑多少啊

网友:
摸摸南桥,看看热不热,我今天刚修了一个跑25的,就是南桥热的要死。开机摸一下把。如果南桥热就找找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cpu啊,换个p4 2.4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折腾了半天,无果,退了。后来又遇到了一个cpu供电出问题的,搞定后,也是跑这个代码,用的c2.0的cpu,想来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了啊。就换了个cpu,然后还不过内存,我点半自用的两条256都不行。又找了一条ddr400宇瞻内存,就过了。
反正Intel的板子向来就兼容性不好。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要不就是内存这部分有问题,属于内存过不了!!

网友:
BIOS,IO,南桥都在排查范围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虚了

网友:
来报告了,今天把一块同型号板上的BIOS拆过来焊上,上U上内存正常跑码到EB,明天再上块显卡试下,应该是没问题了
PS:前面说这块板有集成显卡,我错了,呵呵

网友:
正常跑码到2B吧。。。。以后楼主可要仔细了

网友:
系统电压指的是那些啊?INTEL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现象。楼主先确定I/O 没出现空焊或连锡和元件不良的情况下,再刷BIOS。

网友:
先排除cpu座虚焊的问题

网友:
报告成果,此板已OK
今天插上显卡正常显示了
其间发生了小插曲,拿了张坏了的诊断卡,插上去不管什么情况都跑28,就想这板子怎么一天一个故障呀,又摸了半天才决定换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