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7液晶

楼主(2010-05-09):
问各位一下,清华紫光17液晶点亮后绿灯显示正常,过了几分钟之后显示屏不显示了,灯还是亮的而且还是绿灯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帮忙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型号是1900D Multi CAV

网友:
还有就是黑屏之后不显了然后再按一下就会亮然后又过一会不亮了。求各位告诉小弟。急~~~~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有时可以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啊。是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你就不会换高压板点屏是一段时间看看呀

网友:
高压板上的电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上面的电容没爆啊。全都是好的。不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吧。看不出一点爆的迹象。

网友:
外接高压板  或灯管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  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故障,,

网友:
哈哈 刚开始不会修 就用替换法吧   今天自己修了一个 接通电源后  指示灯 不亮   电源板保险断了  <电源板和高压在一起的> 后来直接换一个通用电源高压板  搞定收工

网友:
仔细看的话,屏上应该还是有显示的,只是没有了背光,应该考虑高压板或是灯管的故障了

网友:
高压板 灯管独有可能  自己仔细的看看  代换一下吗

网友:
排除法噻,先换高压板,再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