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今天有2台联想同样的型号液晶,问题是显示屏显示不正常,屏的上方四分之一部分偏白的,但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屏图像。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问题,有谁碰见过这样的问题。是屏坏了还是屏的电路有问题
联想
屏坏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不是屏电路故障

网友:
屏的故障,,,不好修,,修屏的费用,一般客户都不能承受,,

网友:
屏的问题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淘宝查到屏的价格600多,+我的维修费用户可以买一个新的了,所以没人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