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845GL从C1跑到B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09):
今遇到冠盟GMI845GL的集成478主板,不带显卡独立插朝,cpu,内存都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AD线对地阻止也一样,看过论坛里有个帖子跟我的一样他换过I/O还是原故障,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了,有哪位有过这样的经验分享下。。。。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C1跑到B0 还是好麻烦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冠铭的不插内存跑C1,插内存跑B0的板子,在内存AD线中有一根阻值为1,三根阻值为100多,说判了北桥挂.没BGA不搞了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的故障
也不是什么怪问题
内存供电查过没有。还有VREF电压正常否?,SDA、SCK电压多少?
BIOS IO也会有影响
这些都查了
那就剩下南北桥了
到北桥的AD值正常不一定就代表北桥内存模块已经工作,还需要检查北桥附近的各VREF电压
另外南桥的一些控制信号不良,也会引起档内存

网友:
逸风
内存的1,7,91,92,184的电压都正常,北桥电压也正常,南桥的电压也正常。。。BIOS ye shua guo le....

网友:
恒源
AD值打了也正常啊,苦恼啊。。。。

网友:
我也遇上了一张跆基IM845GL的板,跑b0搞不定。楼主修好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
先更换IO看看,不行加焊北南桥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 我遇见过 我的故障也是跑bo 你加固下内存槽周围的电阻试一试 问题1:主板有可能电阻虚焊 问题2:主板可能是脏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碰见过几次

网友:
先冲冲桥 在看看...这个样的问题 很难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