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BIOS芯片

楼主(2010-05-09):
亮相昭阳S620机子上的BIOS
型号是SST 49LF008A,数了一下,一共有40只脚,左右两排各20只。
但是我的威雷VP-38A+编程器上显示的同型号的芯片怎么只有32只脚呀

求解
谢谢

网友:
就这样刷吧

网友:
选个 39VF080试一下?那些8只脚的,很多都是型号可以通用的,40的不清楚

网友:
你的编程器只支持TSOP32的此芯片,不支持TSOP40封装的。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用别的型号代用。

网友:
这个是DIP封装的,,,不有转接座,,,直接刷,,

网友:
是DIP封装吗?那也不能直接刷吧?里面连支持的型号都没有。

网友:
还有这样的吗。有40脚的吧

网友:
你的编程器不支持吧,我用西尔特580U刷过这样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不支持啊。我的西尔特支持3种plcc32;tsop40;vso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