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65 DV2000 SC411

楼主(2010-05-09):
DV2000 965 86-630 机器,上电5A短路,2秒后又不短了,检查只有SC411 供电不好,换了个新的,不短路了,但开机SC411还是不输出,TON 前的1M电珠OK的,1端17V ,1端0。6,其他BST什么的都OK,单高低门都无G脚电压,求SC411 工作条件,个人感觉不是显卡问题,如果后级有问题,应该有保护5V的,

网友:
不点不可思议,,短路了,,过2秒就不短路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呵呵,没怎么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说白了,就是请教下,SC411 会像1632 这样的,出低端们保护5V不,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控制级敲起 拉个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