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ACER4710

楼主(2010-05-09):
ACER4710 5A 短路,拆掉显卡板就OK,显卡板上C432 短路所制,拆了就OK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不会吧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呀,也不说清楚,“显卡板上C432 短路所制,拆了就OK”是问题还是就好了?!

网友:
就是那个电容短路啊,说不定是个通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