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7寸液晶电视

楼主(2010-05-09):
在亲戚那拿了个车载液晶电视SONY XTV-70,板子上有个22针的插口,不知道各针脚功能。有哪位同学知晓?

网友:
上面那个板有一些标记功能的(如红圈处)。再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  拿 到板要仔细看

网友:
同上先仔细看,实在没办法的查芯片脚位配合万用表能解决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就只知道这几点

网友:
接口都标着清清楚楚了,这个是RGB和同步信号输入的,你要另外配块彩色解码板,接好线应该么问题了,你发这样的问题估计基础也差,你是玩不转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屏,基础的确不懂,我想要是直接用DVD的信号或VGA信号输入就可以的话就弄来玩一玩。
使用说明书

网友:
AU_L AU_R 是音频输入,+B是电源输入。视频信号RGB和另外两个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