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300GT显存定位!!已修好...

楼主(2010-05-09):
昂达7300GT 256M的128BIT..显存四片..测试C区32-64报错..请问是哪片显存...显存排列顺序为  U2    U3
                                                                                                    U5

                                                                                                    GPU

                                                                                                    U9

是否为U2???GPU已加焊..不是GPU问题

已经解决..哈哈..换U3显存后正常了..感谢各位...

另外有点心得..开机花屏细白色竖条..貌似GPU虚焊的多..开机粗大的竖条多半显存坏..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
我认为是U3的问题多,显存的定位是看PCB板的线路走位来定的

网友:
查U3外围相关电路,不行把显存拆下来测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