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00

楼主(2010-05-09):
X200 板子进液,板子有轻微腐蚀痕迹,自己也不想修了,没有配件,还有上面的共电IC都是BGA的,我兄弟,可以在维修站交换出来的不,或者有什么跟好的建议什么的,TAOBAO 联系下了,BDSMWXW,

网友:
那你这还叫搞维修么! 你先清理一下测量有短路的没 没就加电试试 看有待机没是否能触发

网友:
我遇到过3台X200进水的,一般都是上一天进水,拿过来后板子拆下来,放上BGA台烤干后,开机就OK,3台都是,,,你先把水弄干呀,说不定就好了呢,拆都不拆开怎么弄呀。。

网友:
IBM的X60,X61,进水的好像都没烧主板的,烤下板都能好,我也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我这个都被人家搞过了,供电芯片都换了好几个,
电容,电感都动过了

网友:
进水的只要处理及时,都是送财来的,呵呵

网友:
先清理干净再试

网友:
对啊,thinkpad的进水问题都应该不大的

网友:
进水的本子 时间不长的话 应该是清理下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