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烧保险

楼主(2010-05-09):
长城300P4-PFC 原保险烧,300V电容爆,更换两个大电容,5a保险,现上通电即烧保险。是否要拆下那三个三极管,测前级电路的电压呀。指导呀,本人一直在线

网友:
查查整流二极管或者整流桥

网友:
整流二极管坏了可能性比较大。修过CRT的就是这样的故障。换了整流二极管OK。

网友:
估计整流桥也坏了,,不然不会爆电容

网友:
三个3级管(开关管)只要有一个短路都会引起开机烧保险。当然桥堆和压敏电阻短路也会开机烧保险。这个用表很容易就测出来的。

网友:
不用拆,在路量一下就知道了。看样子象他们说的,桥堆挂了。

网友:
在路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正常,测反向好像都是无穷大。
拆下来测量也是这样,不过我拆了一个长城好用的电源拆下二极管测量怎么也是正向导通正常,反向是无穷大呀。疑惑中。。。。。求解!!!!

网友:
好电源上的二极管在路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是4,反向是100 ,可拆下测量正向导通是4,反向却是无穷大。如何来判断烧保险的电源的二极管好坏呢????这样拆下来对比好像二极管测的都一样呀。

网友:
烧保险,你在线测量下开关管正反电阻,十有八九开关管击穿。你的是数字表吧,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看看。

网友:
烧保险说明存在短路故障,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检测,应该比较好查的。桥堆,开关管,反峰吸收二极管,滤波大电容,分压电阻等都有可能短路,一步一步查吧,为了避免别的元件干扰,误测,在路测量时可以把元件焊脱一脚与其他元件断开测量。我觉得短故障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烧保险 整流二极管 主开关管 待机开关管 一般就这几个短路

网友:
烧保险的,最好在保险处串接一个60W的灯泡,如果灯泡一直亮着的,表示有短路,如果亮下灭下,表示正常

网友:
电源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故障,数字表打到峰鸣档都量量还是比较容易判断有问题的元件的,这个电源是不是有个IC标P1014AP06?看是不是烧了,还有小三极管也测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整流桥 或者式整流二极管   要不也不会爆300伏大电容啊

网友:
把散热片连三极管拆了 接个灯泡在试机 看看还炸不 估计是整流的问题

网友:
整流二极管 主开关管 是好不
IC 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了

网友:
测量一下桥整流堆,开关管2N60是否短路。

网友:
凡是用二极管档测出有短路的,都要吸空进行重测,仍然会短路,则换之.电容有爆的也一并换掉,.

网友:
整流块或者开关管有短路了

网友:
既然爆管,肯定有问题了,何必挂灯泡判断?

网友:
应该整流桥或者开关管击穿了

网友:
一般看保险炸的程度基本可以判断哪部分的问题,如果保险的玻璃炸没了,基本是2个大电容和整流桥短路。如果保险的玻璃还在,里面炸黑了就是变压器前级的元件,如开关管等。如果保险只是熔断,变压器后级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