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不充电! 急!急!急!

楼主(2010-05-09):
刚接到机器客户说是机器摔了!摔过之后别的地方没有问题 就是电池不能充电了! 首先我就找了块新的电池装上 还是不能充 后来又找了个新的适配器也不能充电!这就肯定是主板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就开始量电池口 结果 总供电的5V还有其他的电压都是3.3V  这应该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不能充电呢!插上适配器在系统下能看到电池的电量 就是不能往里面充!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加热充放电IC  试试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或量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充电电路,找到充电电源IC,,从IC到外围,,,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证明检测电池检测电路都没问题,就是充电部分坏了,修充电部分吧

网友:
看看图纸吧,多多分析下吧

网友:
充电IC周围的管子,再有就是I/O了

网友:
你先进BIOS看看还识别到电源了

网友:
查下图纸对照一下查会快很多

网友:
摔过的,应该是哪里断线了。或焊盘掉了

网友:
你有没有测过你充电时的那个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可惜的是手头上没有图纸啊!!把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电池总供电接口的那个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还有就是:把电池和适配同时插上的时候!电池接口那 有个3.3v没有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哪位高手能给解释解释!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有可能摔空焊,好好补下充电芯片吧

网友:
我一般会检查此电路的工作条件     电池接口等

网友:
还有也不排除电池本身摔坏的可能哦,

网友:
摔过的桥可能虚焊了

网友:
看看摔得方位 是否有料歪了 不充点 是否可以放点

网友:
可以放电! 另外回复15# 电池我已经更换新的了

网友:
11# 281185751    只有十几伏

网友:
电池有换了试过吗

网友:
首先电脑是有被摔过的,要先检测有没有短线,少件的问题,有电池能开机,说明放电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出在了充电电路上了,要先断定充电芯片的充电信号是有的,其次要与之想关的MOS管,二极管,一个一个进行排除

网友:
你先试下,只查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取下,看是否开机,若不开机,问题就很简单,若开机,那就充电电路出问题,因你的机器甩过,估计是颗零件空焊了。